直线轴承的选择

楼主(2019-08-08):
如图所示中间采用气缸顶升,两端采用直线轴承导向。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顶部限位块经常发生高低不平现象,请问大神此问题如何解决。

双直线轴承导向

双直线轴承导向

网友:
要平衡  需要安装精度高一些

网友:
2根不行用4根  或者气缸选型带导向的

网友A:
限位块经常发生高低不平的原因是什么呢?
零部件尺寸和安装精度不足,气缸与导轨不平行,还是气缸没处在中点?
找对了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位块经常发生高低不平的原因是什么呢?
零部件尺寸和安装精度不足,气缸与导轨不平行,还是气缸没处在 ...

我上面会放物料,物料重心偏移导致料车不平

网友:
因为你买的直线轴承精度不够,或着轴公差不对,所以有间隙,间隙导致平台倾斜,可以增加套多两个直线轴承,但是效果不明显,最好还是改用直线导轨。

网友:
很明显是精度不够。轴与孔配合间隙大了。或者是你的轴太软,被轴承了的钢珠磨损了。

网友:
这里需要确定精度的地方有点多

网友:
没卡死就挺好哦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增加气缸形成5mm左右,实际使用行程用机械限位来调。你这两头都要定位就两头各加一个机械限位。

网友B:
顶部限位块安装板较长,两个轴加直线轴承无法实现稳定的升降导向,这样在升降过程中难免会不平和晃动。
建议把轴直径加粗,并增加直线轴承的导向长度。

网友:
加长型直线轴承

网友:
楼主 需要采购直线轴承 直线导轨 滚珠丝杆可以联系我们  15990889920 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部限位块安装板较长,两个轴加直线轴承无法实现稳定的升降导向,这样在升降过程中难免会不平和晃动。
建 ...

网友:
在平台下面再安装一个导轨固定座

网友C:
气缸要加浮动接头,或者浮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要加浮动接头,或者浮动机构

为什么要加浮动机构?

网友:
防止气缸和直线轴承运动的时候回不是同一直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