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螺丝很优秀!

楼主(2019-08-08):
拧松一颗螺丝,拧下来了。拿起来准备放在旁边备用,直接手一捏就断了,那个场景就跟表演杂技一样。。。
镀镍的螺丝我从来没碰到过断的,这种镀锌的碰到过两三次了。一是拧的太紧,帽子与螺纹部分的地方应力集中,受拉应力(和剪力太大)。
所以,应该给柱子加个槽,减少螺丝受力。
2.镀锌的螺丝强度本来就不高?但是断裂原因很可能电镀导致的氢脆现象。

网上搜来的图,五个螺丝全断,真的太可怕了。。
图片来自http://m.anytesting.com/news/1862363.html

网友:
确实优秀^_^

网友A:
我们用的镀镍的螺丝,如果没有去氢一样会很脆,容易锁断。

网友:
从螺丝的断口面看,似乎热处理的太过了,脆性太大、韧性不足。可打一下螺丝的硬度看看。一般硬度在HRC35-40之间。

网友:
有种镀镍的内六角扳手断面也是这样

网友B:
我想不通,加沉头为何会减少应力?沉头边有与连接件接触吗?

网友:
看图片这些螺钉好像是淘宝地摊货

网友:
哈哈,好优秀的螺丝

网友C:
螺丝脆不脆和镀层没关系;你想买高质量的,可以啊,去买铁轨用螺丝,保证耐用

网友D:
楼主肯定是练过二指禅的!

网友:
这是8.8级的吗

网友:
我们觉得需要一把扭矩扳手,不要用太大的力

网友E:
镀锌螺丝强度最高只能到10.9级!黑染螺丝可以上到12.9级。
千万不要说要12.9级的镀锌螺丝,不然结果就是这样的一碰就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镀锌螺丝强度最高只能到10.9级!黑染螺丝可以上到12.9级。
千万不要说要12.9级的镀锌螺丝,不然结果就是这 ...

噢,学习。太可怕了,一碰真的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肯定是练过二指禅的!

堪比空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脆不脆和镀层没关系;你想买高质量的,可以啊,去买铁轨用螺丝,保证耐用

螺丝电镀后要有去氢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不通,加沉头为何会减少应力?沉头边有与连接件接触吗?

我是这么想的,目的是沉头与柱子的间隙要小于螺丝在沉孔里晃动的间隙。可能图画的不对。沉头与柱子的配合是想替螺丝分担一些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镀镍的螺丝,如果没有去氢一样会很脆,容易锁断。

网友F:
这螺丝什么价格,最近就发现一款进口的螺丝居然是按3-4块/颗来卖,因为国产同规格螺丝装上去就直接over.

网友:
二指神通~!

网友G:
我也经常碰到,只是我的情况是:工人拧太用力,直接拧断。

网友:
看你那螺丝也不是镀锌的啊!像是不锈钢的,不锈钢的螺丝强度等级本来就很低,你要用六角扳手,拧太紧,可不就断了

网友:
开的孔太小   螺丝怎么拧紧

网友:
扭矩扳手了解一下

网友:
来论坛逛了一圈 又有不少新收获

网友H:
先不要怪螺钉,是不是你用一个螺钉挂100吨的东西?

网友:
主要还是预紧力给大了,它承受了这个年纪不应该承受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不要怪螺钉,是不是你用一个螺钉挂100吨的东西?

不是。一共四根柱子,支撑一块大概2kg左右的组件。

网友:
分析的有问题吧,你的螺钉头掉了不是螺钉连接两工件位置的断了,和加个台阶受力没任何关系
拧螺钉的力矩过大造成的。

网友I:
我们公司以前也碰到过螺丝断的问题,后面通过更改热处理工艺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以前也碰到过螺丝断的问题,后面通过更改热处理工艺改善的。

那等于算是非标定制螺丝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不通,加沉头为何会减少应力?沉头边有与连接件接触吗?

应力释放槽

网友:
安全系数高点

网友J:
加柱子的原因是要承受两个件之间的剪切力,那这样加个销子会不会更好些,比你这个加工还方便

楼主:
标注的是12.9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柱子的原因是要承受两个件之间的剪切力,那这样加个销子会不会更好些,比你这个加工还方便

的确,柱子底下开销孔也能减少剪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螺丝什么价格,最近就发现一款进口的螺丝居然是按3-4块/颗来卖,因为国产同规格螺丝装上去就直接over.

义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经常碰到,只是我的情况是:工人拧太用力,直接拧断。

断在孔里就要电火花了,昨天还攻牙断了个M3在孔里,郁闷极了。我没管,先上一颗螺丝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不通,加沉头为何会减少应力?沉头边有与连接件接触吗?

加沉头肯定能减少螺丝受力啊。不沉头是靠螺丝来限制两零件径向的移动,沉孔壁能做到螺丝的大部分工作,此时螺丝只需要限制轴向移动。轴向移动是看螺纹强度,不是看螺丝材料的屈服极限强度。

网友K:
看了这个帖子,感觉今天一天学到的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这个帖子,感觉今天一天学到的够了...

哈哈,谢谢

网友L:
螺丝不就是承受拉力和剪力吗,弄个槽保护还不如买好点的或者规格大一点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L:
螺丝不就是承受拉力和剪力吗,弄个槽保护还不如买好点的或者规格大一点的螺丝

是的。但是在板子厚度比较薄的情况下,要考虑到沉头深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