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切割机所能达到的粗糙度

楼主(2019-08-09):
我们要用40*40*2的方管焊接一个框架,我在下料图的每节钢管两端标注粗糙度12.5,但是我们另一个工程师说,使用砂轮切割下料,粗糙度最高只能保证到25,用锯床勉强能达到12.5,但是我在网上搜索,砂轮切割都能达到1.6,如下图所示,我现在都糊涂了,砂轮切割机下料粗糙度到底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
砂轮切割是能达到1.6,平面度达不到

网友:
一般情况下,那个工程师说的对的。不过对于小工厂,这些根本不用怎么标。大工厂建议标50。

网友:
1.6有点夸张吧

网友:
垂直度和直线多呢?

网友:
能做到6.3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