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轴倾覆问题,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9-08-09):
图片上是一个升降的装置,行程800mm,怎么改不需要配重块,且升降部分重量最轻化,现在升降部分自重40kg。他这个使用时底部不固定,就自然的放在地上

楼主:
图片重新发

网友:
配重要加在设备重心位置

网友A:
lz的配重块是放在地上,压着机器的脚,还是可以升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配重块是放在地上,压着机器的脚,还是可以升降的?

压着机器的脚   会通过连接块连起来

网友B:
架子的底板不能延伸到右边吗?也就是负载的正下方。。这样机构从整体上就不会存在偏载了

网友:
一个本质  就是设备中心落在  地面支撑点形成的连线范围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子的底板不能延伸到右边吗?也就是负载的正下方。。这样机构从整体上就不会存在偏载了

我也想过加大会好很多,那样整体重量增加,体积变大,在搬运时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加大会好很多,那样整体重量增加,体积变大,在搬运时不太方便

没有增加多少重量吧,不是让你加多大,主要是让重心线落在脚板上就行了,怕重你可以把底板内部挖一挖做点减重处理啊

网友:
lz的升降台如何 和 丝杆滑台连接的?

网友:
在负载方向的两边加筋可以吗?三角形的那种

网友:
都换成铝板

网友:
底板做大点

网友:
如果不使用配重块,只有把机构的重心想办法调到中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