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机构方案请教

楼主(2019-08-09):
大家好!
    本人最近需要做一个离合机构,但是想不出什么方案好,也查不到什么资料,现在想跟各位社友请教一下。
    这个离合机构要求可以在传递扭矩的同时允许从动轴做轴向的往复运动,如图1所示。各位社友可有什么可参考的方案提供参考一下。
    附带说明一下,原来的设备从动轴是固定不动的,所采用的连接方式如图2所示。如果直接在原来的结构上改,让驱动轴齿轮在驱动轴上滑动(用导向平键),三个齿轮组一起跟随从动轴往复运动,或者驱动轴齿轮和联接齿轮不动,让从动轴齿轮与联接齿轮之间有相对滑动,这两种方法是否可行?
    之前还想过用滚珠花键,不过具体用起来结构应该挺复杂的,想做个简单可靠的结构就行,还望各位社友多多赐教!

网友A:
滚珠花键太贵的话,可以考虑花键轴和花键套。

lz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方便交流哦。

网友B:
离合器,还是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花键太贵的话,可以考虑花键轴和花键套。

lz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方便交流哦。

QQ:10417104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合器,还是联轴器?

离合器吧,一般我们用的的联轴器都是安装好就固定住了,不会进行接合与断开动力的操作,但是我们这个机构需要进行此操作。不过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升级版的联轴器,就像我图2中那个结构一样,只不过大部分齿轮联轴器,中间那个联接齿轮是安装好就固定好的,而我们的是可以通过手柄扳动其左右滑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离合器吧,一般我们用的的联轴器都是安装好就固定住了,不会进行接合与断开动力的操作,但是我们这个机构 ...

第二个图现在使用的方案,有什么缺点?

手动离合的时候,主动轴需要停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图现在使用的方案,有什么缺点?

手动离合的时候,主动轴需要停转么?

第二个图的方案,是之前在从动轴只转动,但不做往复运动的时候用的,但是现在从动轴需要在转动的同时做往复运动,所以在想怎么改。离合是在停机状态下接合和断开的,轴已经停止转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图的方案,是之前在从动轴只转动,但不做往复运动的时候用的,但是现在从动轴需要在转动的同时做往 ...

从动轴往复运动的动力源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动轴往复运动的动力源是谁?

往复运动有专门的驱动气缸,其实我这个从动轴就是一个放卷轴,往复运动由纠偏气缸驱动。

网友B:
2#的花键轴考虑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的花键轴考虑过没

花键轴也在考虑,不过还没开始画结构图,还不清楚实现起来好不好做,现在也是想集思广益,多学习一下看都有哪些比较简单可靠的方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C:
常压侧,真空侧?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压侧,真空侧?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

真空镀膜设备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汽车换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