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圆锥螺纹的么

楼主(2019-08-09):
圆锥螺纹如何标准啊,要不要标螺纹的开口的啊,不标的话,感觉螺纹孔有无限种钻法啊

楼主:
外口钻大钻小,感觉如果螺纹不匹配根本装不上啊,和圆柱螺纹还是有区别的啊

网友:
查国标,有标准,而且有螺纹规可控制。

网友:
再标个深度,就定形了。

网友:
圆锥螺纹有标准的,分很多系列。最常见的就是R螺纹,也就是PT螺纹。

网友A:
Rc螺纹要标开口,长度。目前Rc螺纹很少用了。RP于G螺纹用的多。

网友:
密封管螺纹标注没那么多要求,像你这样标注就好了,只是目前标注的锥度有点大,平的也行,螺纹具体的尺寸,是否是锥螺纹可以通过你的标注从手册上查询到

网友:
按机械设计手册或者国家制图标准标注就可以,能让别人看懂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螺纹要标开口,长度。目前Rc螺纹很少用了。RP于G螺纹用的多。

我就是这个意思,以前没接触过锥螺纹,如果不标开口,无法确定螺纹尺寸的。我网上查过,锥螺纹也有大经(如13.15)、中经(如11.45),我不明白,锥螺纹不是斜的么,为什么给大经、中经这样的定值

网友:
你这样标注是没毛病的,不需要标开口,几分对应的螺纹底孔直径都是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