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丹模具

楼主(2019-08-09):
前几天逛论坛,见到论坛大神介绍蓝丹,检测模具的缺陷误差啥的,小弟不算太懂原理,随手百度了一下,感觉还是蒙蔽的,希望各位大神能给小弟讲讲蓝丹,可好

网友:
将检测件的表面均匀地涂上红丹粉后,将配对的型腔和导套插入,拔出后检查红丹粉的面见(斑点面积)占整个接触面积的百分比,按照百分比的不同确定等级,同时刮研高点,调整装配精度。

上面的字是百度来的,原封不动,侵删。

在工厂的时候,见操作弧齿铣齿机的老师傅用过,在主动轮的齿面上涂匀,然后运转后观察被动轮齿面上的附着情况,是现场验证齿面质量的一种常用方法

网友:
多用于钳工装配维修时检查结合面的的接触情况,

网友A:
还是红丹看着比较明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红丹看着比较明显啊!

红丹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