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调速电机的区别和应用场合

楼主(2019-08-09):
有没有大神系统的讲一讲步进电机、伺服电机、调速电机的区别和应用场合

网友A:
调速电机是个什么概念? 可以调速的电机太多了,包括你说的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如果你想了解不同电机的区别,自己查一下资料和相关书籍吧。

网友:
简单来说,有要求的尽量用伺服电机,没要求的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会丢步)我这做汽车连接器的,公司禁止使用步进电机,不要跟我争论算的好的话不会丢步,不同公司要求是不同的,皮带类的用调速电机或者步进电机。往细说的话,那就太难了

网友B:
步进电机,转速低,随着负载的增大,转速会下降的很快,精度相对没有伺服电机高,价格比较低廉,伺服电机负载不会随着转速而降低,精度较高,自动化设备上精度要求较高的会到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在自动化设备上大量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转速低,随着负载的增大,转速会下降的很快,精度相对没有伺服电机高,价格比较低廉,伺服电机负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转速低,随着负载的增大,转速会下降的很快,精度相对没有伺服电机高,价格比较低廉,伺服电机负 ...

我们公司有款皮带机就是选的东方马达的调速电机(带手动调速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电机是个什么概念? 可以调速的电机太多了,包括你说的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如果你想了解不同电机的 ...

嗯,好的,加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速电机是个什么概念? 可以调速的电机太多了,包括你说的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如果你想了解不同电机的 ...

直流电机也可以调速,调速性也是直流电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不过直流电机体积大,价格高,维修费用高。

网友:
伺服电机一般用于高精密的传动场合,配合精密丝杠传动。

网友(2019-10-26):
步进电机会丢步,转速没伺服高,转矩会随转速升高而下降,所知很多品牌步进在600r/min往上时下降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