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氧化处理影响公差吗

楼主(2019-08-09):
用铝合金上开了个孔装0级轴承,选了过渡配合,铝合金能氧化处理吗,会不会处理后破坏设计中的配合关系呢

网友A:
会,氧化后尺寸会大(大多少看具体情况)

网友B:
可以氧化处理,氧化层厚度是按谬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氧化处理,氧化层厚度是按谬算的

我这边有些不靠谱的,氧化后尺寸大了几丝。工件也就25mm

网友:
这个主要看氧化时间,可以和氧化厂沟通确认下,氧化也有不同的表面处理,有阳极本色,喷砂本色,雾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氧化后尺寸会大(大多少看具体情况)

孔径会变小吗?那该怎么做,氧化之后在把孔加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些不靠谱的,氧化后尺寸大了几丝。工件也就25mm

那是没做好啊,看看能不能车一刀,或者打磨一下啊,建议再换一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氧化处理,氧化层厚度是按谬算的

孔径只变化几个微米吗

网友:
不同的氧化方式对公差影响也不一样,这个最好和氧化厂沟通下,或者留余量,氧化后再精加工轴承孔

网友:
看氧化的好不好。我们之前氧化过几十套产品。装配下来,有些氧化得不好,需要打磨才配得上,有些还行,不用怎么打磨。你可以把公差稍微放大一些。

网友C:
氧化孔会大几个丝的。

网友(点评):
大几个丝有点夸张。 氧化层都是U米级的,包括电镀层(太厚和基体结合强度不好,并且费电。)

网友:
氧化会大几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氧化孔会大几个丝的。

氧化后不是形成了一层氧化膜吗,为啥孔径不是变小了呢

网友D:
|大东哥发表于 08-09 17:37
氧化后不是形成了一层氧化膜吗,为啥孔径不是变小了呢

铝合金阳极氧化的原理。铝合金工件作为阳极。被电化学腐蚀。同时溶液为酸性。也会腐蚀铝合金。所以假设内径30mm的孔。阳极氧化完了 内径大于30m 至于大多少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可以对轴承位 做局部保护,但是成本就高

网友:
孔会变大。。

网友: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比镀锌的那层小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合金阳极氧化的原理。铝合金工件作为阳极。被电化学腐蚀。同时溶液为酸性。也会腐蚀铝合金。所以假设内径 ...

明白了

网友:
原色氧化也就几个微米,工业上大多都是这种氧化,只有硬质氧化才会几十个微米,这种颜色深灰色,甚至黑色(不是染色),价格也比原色氧化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