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单向轴承的社友吗,倒退角度大吗

楼主(2019-08-09):
     现有一条传送带,时转时停的那种,输送的零件很轻,只20来克,传输带较硬是PU材料的,每次PU带接缝处和两辊轮相遇时,如果遇上电机停止,就会有轻微倒退现象,约1MM,现场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发生,和PU带厂家协商,厂家说接缝处不可能熔接得那么均匀,那么接缝处软硬不一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只能想到机械的单向轴承了,但想知道单向轴承能满足我的现场要求吗,大神们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加阻尼,轴承就别拜托它1mm了。

网友B:
有照片描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阻尼,轴承就别拜托它1mm了。

谢谢,也这样想过,但在想更好的方法,因为已经加工出来了,再现场施工条件不允许,尽量不想再动加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照片描述么

没有,就是电机失电时,输送带倒退一下,约1MM,这样会引起传感器动作报警,是不允许的,因为电机是他们以前现成的,以前的坏传送带没有倒退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就是电机失电时,输送带倒退一下,约1MM,这样会引起传感器动作报警,是不允许的,因为电机是他们 ...

传输带要解决涨紧的问题。

网友C:
单向轴承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吧。电机停止时会允许反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带要解决涨紧的问题。

你好,这个肯定有的,就是传输带太灵活了,一点小坎就过不去,倒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向轴承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吧。电机停止时会允许反转吗?

就是不允许反转,电机一断电如果辊轮刚好在传送带接缝处还没转过高处(接缝处厚薄不一致)就会反转

网友D:
用的什么电机,也可以从电机和减速器上考虑吧

网友E:
大侠,根据你的描述,我猜测原因应当是接头部分较硬,而传动系统自身阻尼有很小,因此在电机断电的时候,由于接头部分弹起,造成皮带张紧面“倒退”。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个原因,我建议从驱动方式上想办法,比如使用蜗轮蜗杆减速机的自锁功能,或者电机增加抱闸。掉电的时候自动抱死。

单向轴承里面也是棘轮原理,是有自身“分度”的,不一定能满足你1mm的误差要求

网友F:
加掉电制动装置,抱闸

网友:
往回退,是不是有反转力矩?

网友(点评):
皮带是柔性的。因为刚性不足造成的。这样的现象很常见

网友:
软的东西就会有弹性,稍微回退是正常现象,建议考虑下单向离合器,或者在传送带轴上安装棘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根据你的描述,我猜测原因应当是接头部分较硬,而传动系统自身阻尼有很小,因此在电机断电的时候,由 ...

单向轴承是超越离合器,不是棘轮原理

网友(点评):
多谢指正。是我搞错了

网友G:
用楔形自锁的单向轴承

网友(点评):
没自锁角度吗

网友:
用带刹车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根据你的描述,我猜测原因应当是接头部分较硬,而传动系统自身阻尼有很小,因此在电机断电的时候,由 ...

谢谢,以前坏传送带拆下来的电机,在坏的上一直是那么用的,换电机行不通。旁边的传输带一样的电机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掉电制动装置,抱闸

谢谢,换电机行不通。旁边的传输带一样的电机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电机,也可以从电机和减速器上考虑吧

换电机行不通。旁边的传输带一样的电机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楔形自锁的单向轴承

没有自锁角度那就没法自锁了,我理解你所说的是空转角度,你就按照3°来算,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单向轴承零件可以,但是能保证其他部位不滑动吗

网友:
如果你不想增加东西的话,建议你计算一下看能不能通过调整皮带张紧力来减少返弹力,

网友:
楼主说的电机停止是指主动控制停止还是意外断电停止?如果是主动控制停止,按你说的两台硬件是一样的,那控制程序是一样的吗?有两台一样的,一台正常,另一台不正常,找找两台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允许反转,电机一断电如果辊轮刚好在传送带接缝处还没转过高处(接缝处厚薄不一致)就会反转

电机断电如果没有刹车锁定,是会在外力作用下自由转动的。减速器有没有自锁性?或者减速器的精度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别看负载零件太轻,传送带本身也有涨紧力,而且这个力特别大,轴承需要选用的结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