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olidwork操作中键定义

楼主(2019-08-09):
操作命令时,都要移动鼠标去点勾来确认,不知道是否可设置鼠标中键或键盘键来取代这个确认动作。

网友A:
可以试着设置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或者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设置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或者变化

找不到,搜索不到命令...

网友:
自定义,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

网友B:
按上图中,在【键盘】标签下搜索【确认】,设置自己需要的快捷的,本例中设置的是【D】

上图是实际测试效果,草图绘制完成后按【D】,会把右上角的确认按键【移动到当前鼠标所在位置】

注:该快捷键在零件建模(比如拉伸、扫描特征)和装配图装配下同样适用。
另:添加到鼠标笔试完全可用。

网友:
楼主可以选用三键鼠标来操作,这样中间那个键就可以当确认来用了!

网友:
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上图中,在【键盘】标签下搜索【确认】,设置自己需要的快捷的,本例中设置的是【D】

谢谢,前几天没上论坛,没及时回复。

介绍的方法,虽说不能马上【确认】,但是把确认标识移动到了合适的位置,比之前手动移动要好。

试验了下,草图绘制没问题。拉伸操作时,需要点空白区域后再操作,否则会按默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