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打开出现这个图标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10):
我用的SW2016也用了一段时间了,以前好好的,这几天每次打开都倒出现这图标,非得要点一下X才能启动,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
PDM系统登陆吧?

网友:
因为装了PDM,如果是在公司的网络内,就登录PDM;如果是单机软件,就卸载PDM

网友:
把PDM卸载掉就好了

网友:
插件里面把这个勾选和软件一起启动了,去掉勾选就可以

楼主:
插件里面把这个勾选和软件一起启动了,去掉勾选就可以,谢谢大家的关注!我在插件里去掉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