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机

楼主(2019-08-10):
我想找一款电机,电机通电带动圆盘转动,不通电圆盘可带动电机反转,反转布卡阻,求推荐一款,转速在300左右

网友A:
300转,还不卡阻,说明不能有减速系统,直连,这个,,,,,,?电机有20极的么,或者18极加变频器吧?刚刚看一下,还真有,吊扇电机。: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B:
不通电时,圆盘带动电机反转,电机线圈会产生反电动势,相当于发电吧。如果是这样,这个反电动势比较大会对电网产生冲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时,圆盘带动电机反转,电机线圈会产生反电动势,相当于发电吧。如果是这样,这个反电动势比较大会对 ...

嗯,就是想找能解决发电问题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转,还不卡阻,说明不能有减速系统,直连,这个,,,,,,?电机有20极的么,或者18极加变频器吧?刚 ...

吊扇电机什么样子的,速度没那么低吧,它可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吊扇电机什么样子的,速度没那么低吧,它可调速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扭矩要求多少

网友(2019-10-18):
你先得說明圆盘質量....外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