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制英制管径对照

楼主(2019-08-10):
最近需要设计一个液压管路,在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
选的一个液压泵,接口为G1/2,说明需要配4分管及接头。
网上搜索显示与国标DN15是一致的,但计算G1/2=25.4X1/2=12.7  DN15内径为近似15mm。
但是同事和网上都说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我认为但是实际算出来尺寸不一致但是实物又是一致的(同事也是似懂非懂的)。
查了一些资料没找出来没太看明白说法(学校学习的时候打烊晃去了),
请各位大神能帮忙用通俗的话解释下这个怎么理解的。
感激不尽!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如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如下图片

首先谢谢您。
这个尺寸对照表我是知道的呢。我只是比较疑惑的一点是,4分和DN15都是标识的公称直径,但是4分换算过来是12.7mm,DN15公称直径为15mm。看起来不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 有问题。

网友:
这个得考古150年以上了

网友:
这个以前有个听说,不严谨但合理。说是造水龙头的时候出水口径是按照4分,6分,一寸来的,其对应的尺寸就是相应12.7.其对应使用的管子就是现在的尺寸,是考虑了长途的管损等因素来的。

网友B:
楼主,有个概念你没有弄清楚。G1/2和DN15都是接头或者管子的名义尺寸,不是接头或者管子的实际内径或外径。名义尺寸是用来做管件连接的统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个概念你没有弄清楚。G1/2和DN15都是接头或者管子的名义尺寸,不是接头或者管子的实际内径或外径。 ...

我查的机械手册上面讲的事公称直径,不等与内径,通经近视与内径嘛。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有问题,还是说英制的实际不表示公称直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