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碎到这种程度也真是服了

楼主(2019-08-10):
       车间机床使用的一个简易刀架,两端轴承轴承支撑,中间一个轴,轴的一端装着铣刀,工件是旋转的,通过斜面的配合提升来铣削内孔,使的是径向力,就这么个装置,轴承是三天两头损坏,损坏还是如下图那种的稀碎,现场的调试工人都说的是轴承质量不好,采购可不认可,说是在允许价位的条件下,买的最好的轴承了,一定是使用的问题。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办法判断结果,不过从轴承碎裂的结果上来看,确实是轴承的质量不太好,要不轴承能稀碎吗,但是现在没法说,只能等到更换轴承品牌的时候再说吧

简易图哈,中间是轴,两端是轴承

网友A:
换进口轴承试试吧

网友B:
径向低速载荷过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进口轴承试试吧

进口的价格高出太多预算,采购不干啊

网友(点评):
一切按计算数据说话,嘿嘿,技术跟采购对掐,光靠空口说白话人家可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径向低速载荷过大造成的

转速是不高,大约600转左右吧

网友C:
什么内孔?我怎么感觉你的这个装置的作用和装一把车刀没什么区别呢?

网友D:
保持架和滚珠都碎了,选型不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保持架和滚珠都碎了,选型不对吧?

我也觉得不能把什么事儿都往质量上挑,如果设计选型对了,还真的太有可能“差不多就行”。。。

轴承种类那么多。。。

网友:
贴装配结构图。

网友F:
来个图,坏的这么频繁八成不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内孔?我怎么感觉你的这个装置的作用和装一把车刀没什么区别呢?

工件旋转,刀具旋转,同心,刀具通过斜面提升,就可以铣出需要的内孔槽了(铣刀是成型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持架和滚珠都碎了,选型不对吧?

也有可能是滚珠碎了之后依然在旋转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不能把什么事儿都往质量上挑,如果设计选型对了,还真的太有可能“差不多就行”。。。

轴承种 ...

有这种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个图,坏的这么频繁八成不是质量问题

不过从买的轴承包装盒上来看,不咋地

网友G:
SKF 轴承   可以试试

网友H:
换滚针轴承

网友I:
这个轴承的型号是什么样的?感觉已经超过它的额定负载了!

网友J:
刀具都没崩坏,

网友K:
轴承钢啊!!!
被雷神给砸的吗?

网友L:
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M:
是不是安装问题导致应力过大,旋转的时候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KF 轴承   可以试试

我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推荐,静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滚针轴承

不敢试啊,要是错了的话,直接就把你钉墙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轴承的型号是什么样的?感觉已经超过它的额定负载了!

下回换轴承的时候一定留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刀具都没崩坏,

刀具是一定崩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圆锥滚子轴承

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轴承钢啊!!!
被雷神给砸的吗?

是碎了之后继续强行旋转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安装问题导致应力过大,旋转的时候就坏了。

这个不好说,现场的维修工人技术参差不齐,野蛮操作也是可能的

网友:
轴系没有浮动端,造成轴受热没处伸长?????猜的。

网友N:
使用三天没道理会碎成这样,即使换进口轴承也不过是多延长几天损坏,损失更大。应该在结构和装配上看看原因。

网友O:
几天一坏,还是在核算一下轴承寿命吧,感觉受力计算不对,先从设计上校核一遍,没问题了在换轴承,不然是治不了根的

网友P:
一般来说,你这情况属于设计不合理或者选型错误;轴承都悉碎好几次了,就不要强行认为轴承质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使用三天没道理会碎成这样,即使换进口轴承也不过是多延长几天损坏,损失更大。应该在结构和装配上看看原因 ...

也有因为结构设计不合理出现别劲的现象,导致轴承碎裂

楼主:
引用 网友O:
几天一坏,还是在核算一下轴承寿命吧,感觉受力计算不对,先从设计上校核一遍,没问题了在换轴承,不然是治 ...

现场都是一些土八路,没有专业的设计人员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般来说,你这情况属于设计不合理或者选型错误;轴承都悉碎好几次了,就不要强行认为轴承质量差了

    有这种可能,下次更换轴承的时候一定拍下照片,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Q:
轴承超过他的最大载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轴承超过他的最大载荷了

有点那个意思吧,但是无法拿出数据啊

网友R:
不会是买到假轴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会是买到假轴承了吧

难说啊,现在的轴承真假难辨,不用不知道啊

网友S(2019-09-17):
结构设计不合理,轴承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结构设计不合理,轴承不耐用!

轴承是不耐用,但是结构设计不合理现在无法下结论

网友S:
引用 楼主:
轴承是不耐用,但是结构设计不合理现在无法下结论

看图片,感觉是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应该设计不合理!

网友(点评):
老外设计的,没人敢说设计错误

网友(点评):
老外不是神人,老毛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网友(点评):
在老外的公司,老外有绝对的话语权,甚至是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图片,感觉是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应该设计不合理!

老外不是神人,科学离不得半点虚假!

网友(2019-10-26):
顶一下! 感谢楼主奉献

网友:
轴承的好坏决定工作效率,机械安全等等
您可以加一个我的微信18683578800 我们是哈尔滨轴承集团的直营代理
还有一个专门做进口轴承的部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来个图,坏的这么频繁八成不是质量问题

有图,公差要求还比较严格,但是公司没有检测设备额,不知道合不合格的

网友T(2019-11-28):
您好 您这个轴承有很多元素导致这样的碎裂。可能由质量、游隙大小、安装各种因素导致。
您可以和我留个联系方式,我们可以给您做一个具体分析。842368859
我们是哈尔滨轴承集团的一级经销商,在全国哈尔滨、无锡、济南、青岛、无锡、广州、成都均设有仓库

楼主:
引用 网友T:
您好 您这个轴承有很多元素导致这样的碎裂。可能由质量、游隙大小、安装各种因素导致。
您可以和我留个联 ...

NTN听说过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NTN听说过吗?

嗯日本的 其实这个和nsk基本差不多。这样您如果需要加一下我QQ

网友:
引用 楼主:
NTN听说过吗?

如果您对品质需求高建议用fag 德国进口如果您对品质需求没那么高那就用hrb的就可以了
ntn nsk基本上差不多 ntn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低所以比nsk便宜但都是世界2线品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嗯日本的 其实这个和nsk基本差不多。这样您如果需要加一下我QQ

目前来看质量可是不太完美啊

网友U(2020-01-09):
轴承是什么型号

网友V:
碎成这样如果设计死不认错的话……怕是再好的轴承也能碎……

楼主:
引用 网友U:
轴承是什么型号

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V:
碎成这样如果设计死不认错的话……怕是再好的轴承也能碎……

轴承在工作的时候没有润滑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W(2020-03-04):
是不是两头各只有一个轴承,且间隙有点大。?

前提是你这个轴承装配位置是不是间隙比较大,需要调整了或者换大一号的轴承。
1: 单头至少2个或3个轴承。双头就是四或者六个。
2: 轴承还是要选国产大品牌。(不一定需要进口轴承。)但不是外面的小厂或仿货假货。
3: 装配时用小型压力机或手动压力机压装轴承,不是纯手工敲打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W:
是不是两头各只有一个轴承,且间隙有点大。?

前提是你这个轴承装配位置是不是间隙比较大,需要调整了 ...

两头各一个轴承,一个端面密封,装配时用铁锤敲打的

网友X:
不至于这么稀碎吧,没计算轴承载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至于这么稀碎吧,没计算轴承载荷吗?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验证,才发现,有一种轴承是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