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通水不通气的结构

楼主(2019-08-10):
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一种结构或者是一种阀门,只通水不通气,就是说,一根管道中(敞开式的),有水同时也存在气体,能不能只让水通过,气体不通过或者排出

网友:
液封结构。但是压力不能太高

网友:
浮子开关,有水把开关打开,没水时候关闭。

网友:
水和气的最大区别是什么?知道了,也就不用问了。不就是管路的某处上方长个瘤吗?

网友:
在管路高点设置放气阀

网友:
过滤机陶瓷滤板

网友:
如果水路整体的封闭,是不用害怕里面会夹杂气体的哦。

楼主: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这样的,就是能直接排走气体,或者不让气体通过,只能让水通过的

网友:
疏水阀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