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付时,下压用多大的力

楼主(2019-08-10):
轻形塑料件旋付时,要用多大力,要买微型称重传感器,不知道多大精度合适,扭力0.1NM

网友A:
板凳???
请教旋付是啥意思啊?

网友(点评):
拧螺栓啊 塑料件

网友(点评):
产品很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凳???
请教旋付是啥意思啊?

哦。。。原来是拧瓶盖那种啊?

咋的?一个机头还要拧很多规格的家伙?还要买那个家伙?

拧盖子,要的不是力气,而是窍门儿啊。

便利店里买的饮料喝一口后,拧过盖子吧?多试试,看看哪种玩儿法最容易旋进去。

网友(点评):
想产品接触后,用称重传感器给旋转电机信号 让它旋转,这样开始旋,听说比一边旋转一边进给效果好,但是纵向进给怕施加压力太大,增加摩擦力

网友(点评):
拧螺纹,怕的,不是下压力太大太小,而是内外螺纹不好咬准,撞坏螺纹口。。

网友:
给螺纹向下压的力跟给斜面施加力,然后分解力的计算方法一样,看看机械设计基础螺纹连接那一章的内容就明白了。

网友:
理论计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旋转下压的动作,那这样何必考虑这么复杂,直接测下压力不是可以的吗?

网友(点评):
人生就得不断作死啊,他们工艺提出来这么高的要求 所以能考虑就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