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选择哪种型钢较合适?

楼主(2019-08-10):
需要做一个机架,主机大概有12吨左右,设备有轻微的振动。机架大概有1米多高5米长,宽度2米半左右。最初计划用方管制作,后来各种提意见的来了,有人说用工钢,有人说用H钢……请教各位前辈,选择哪种型号的型钢比较好?最好能说明下原因,让萌新涨涨姿势

网友:
萌新一般会选方管

网友:
主机大概有12吨左右,设备有轻微的振动。。。。。。

哦,比如我,压根儿不会计算,咋办呢?

问题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轻微的振动”,到底是不是轻微的。。。

咳,,,愁死我了。。。

网友:
给个方向吧,工字钢加减震垫

网友:
让我选,我会选择H型钢。
工字钢和H型钢在等重量情况下,w、 ix、 iy都不如H型钢。工字钢的边长小,高度大,只能承受单方向的力。而H型钢槽深,厚度大,可以承受两个方向的力。
工字钢用作钢结构的横梁比较好,H型钢用于结构的承重柱。
看看其他社友是什么意见?

网友:
楼上的说法很合理。
补充一下,多布置一些筋、肋等辅助构件,可以提高机架刚性,减少振动。

楼主:
有没有大神来通俗的讲讲矩形管、H型钢、工钢做机架时的差别?

网友:
还是方管的比较稳定,截面等边,而且封闭,这样的结构比工字钢好很多,一般机架也都是用方管来拼焊的。

网友:
最好发个图片,分析起来比较好

网友:
16号或者18号槽钢工字钢就可以

网友(点评):
建议顶足5,60号

网友(2019-11-05):
不知道主机结构及工况等情况下,我会结合5#和6#建议做机架设计较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