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维设计的老师螺旋的除料模型问题

楼主(2019-08-11):
如图所示黄色的零件想要画出沟槽该使用什么特征去除,我是曲面缝合的,只算是个野路子吧,无法得出准确的值
我用的是CAXA,我觉得三维软件常用的放样、扫描总会有办法解决吧
不限三维软件,哪位老师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也许包覆可以,前提是得算好曲线。
其实曲面缝合是一个万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包覆可以,前提是得算好曲线。
其实曲面缝合是一个万能的方法。

我总觉得这是个机加出来的件,三维应该一下就可以画出来,工件只要旋转和轴向上有进给量就可以加工出来,没想到三维这么难画

楼主:
请问这个思路是将平面草图变成包裹曲线,然后拉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思路是将平面草图变成包裹曲线,然后拉伸吗

包覆就是这样一种特征造型。就是能够把平面模型投影到曲面上。然后拉伸,但是拉伸方向相当于把圆环放大。保证造型出来的面与曲面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覆就是这样一种特征造型。就是能够把平面模型投影到曲面上。然后拉伸,但是拉伸方向相当于把圆环放大 ...

嗯嗯,这个思路太棒了,包裹曲线我也做出来了,但是caxa的拉伸我还没搞懂,不知道该如何限定条件,还得研究研究,哈哈哈,谢谢了

网友B:
有大神能告诉一下UG或者proE 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网友C:
这种形状,用切除不大好做,还是把它上下分开造型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形状,用切除不大好做,还是把它上下分开造型比较合适!

同事用SW的刻蚀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大神能告诉一下UG或者proE 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UG大概思路。曲线,片体,偏置区域,求差。
所有曲面都是垂直于圆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