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BL可以支持一行代码顺序执行多条指令吗?

楼主(2019-08-11):
我最近想做个玩具机器。。因为采购的舵机型号问题,最后舵机控制只能大概写成3行G代码实现。。。可是我平时用的inkscape想生成G代码只能一行。。。我不想让所有要运行的东西都需要拿文本编辑器打开全部做替换。。太麻烦了、、、
如何实现单行代码顺序执行。。
或者,有没有支持很多行代码的能图像生产G代码的软件?

网友:
愣是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的控制器只能执行三行G代码,有生成多行的软件也没用吧,别外所有G代码都是一行一行的顺序执行的吧,如果你是想找能把矢量图形生成G代码的软件可以试下精雕软件,之前用来打开矢量图生成刀路。

网友(点评):
对了,好像还要用自带的一个软件转换一下才能生产G代码,绝对是很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