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深端面槽该用嘛刀怎样加工快?

楼主(2019-08-11):
急,单边21个宽,在线等 加工方案谢谢

网友:
端面槽刀有径向装的,也有轴向装的,看实际工况来决定,槽宽选择3mm宽最好,多排几刀

网友:
这个估计你的定制刀具了吧,这个长度有点长,应该没有厂家有这个刀~

网友:
45°端面车刀不知道能不能车这个圆环槽?

网友:
|韩寒11发表于 08-11 17:19

端面槽刀有径向装的,也有轴向装的,看实际工况来决定,槽宽选择3mm宽最好,多排几刀

你的刀具方向不是很理想,可以侧位加工。就是九十度刀。那样会更好。

网友(点评):
他说可以径向装也可以轴向装,你说的侧位加工90°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刀具方向是一样的,都是朝着端面,你说的90度侧位加工是不是径向装刀啊

网友:
适合加工这个的槽刀有很多 每个品牌都有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8-11 17:19

端面槽刀有径向装的,也有轴向装的,看实际工况来决定,槽宽选择3mm宽最好,多排几刀

这刀不够长 刀片也不够长

网友:
|gabriellss发表于 08-12 07:05你的刀具方向不是很理想,可以侧位加工。就是九十度刀。那样会更好。
径向装刀。

网友:
工件是圆柱形的还是平面的,都没说清楚怎么给你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