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北方零下20℃下使用的自动化设备,是不是不适宜用PLC?

楼主(2019-08-11):
我觉得要保证在零下20℃的环境下自动化设备可靠,应该用继电器、接触器自动控制系统,对不???

网友:
先问问,你这设备需不需要热机?
再问问,这个自动化设备,是自动干哈的啊?

网友(点评):
1. 不希望热机; 2. 工程设备,在室外用来控制气缸、电机等,完成自动化打磨工作!

网友(点评):
我老家吉林延边。。。你1)说不希望热机,可后面说的咋都是需要热机的事儿啊?

网友(点评):
在东北开车,一启动发动机,就敢玩儿漂移?

网友(点评):
看来气动设备在零下20℃的情况下,不能稳定工作,对么?

网友(点评):
比如说用移动气泵供气的系统,在零下20摄氏度下,能工作么?

网友:
控制系统一般装在控制室里,控制室里有加热取暖设备,虽然室外温度可能是零下20°C,但是室内肯定不会低于5°C。另一方面咨询PLC供应商,设备使用环境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点评):
感谢!但我希望这个控制柜在设备的附近,比如距离设备3m远,设备和控制柜暴露在露天下,比如在建筑物的外墙施工……

网友(点评):
那就得考虑做保温了。

网友:
零下20℃下使用的自动化设备,控制器的选择,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很简单的逻辑控制,可以用传统的继电器实现。
如果比较复杂,可以选择下面3种,前面社友提到过,总结一下:
1、普通PLC加保温、电热
2、宽温PLC(价格高)
3、量大的话,自己设计单片机控制。
自己设计控制板,注意按温度要求选择元件。
电子元器件,按工作温度,分为4个级别
军工级温度范围是−55°C   to +125°C
汽车级温度范围是−40°C   to +105℃
工业级温度范围是−40°C   to +85°C
商业级温度范围是    0°C   to +70°C
一般情况,市场上供应的大多为工业级。

网友(点评):
感谢!准确详实,对我帮助特别大!!!!

网友:
现在不都是恒温车间了么  还考虑室外的问题干嘛

网友(点评):
该设备要求在室外工作!

网友:
盖大棚的技术刚好用上   多简单的事

网友(点评):
盖大棚是什么技术?

网友(2021-02-05):
如果使用在楼主说的零下20度的环境下,那电气控制柜就需要就加热装置,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
特殊要求,特殊定制就好

网友(2021-09-06):
装台机柜空调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