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宏命令能不能以图标的形式挂在软件上

楼主(2019-08-11):
各位高手!SW宏命令能不能以图标的形式挂在软件上?每次  运行-宏-选择宏文件!感觉有点繁琐

网友:
可以,
进入自定义工具栏:工具——自定义;
选择命令选项卡,找到宏 ,把新建宏按钮拖到工具栏的空白处
弹出自定义宏按钮对话框:
1、选择保存的宏文件;
2、指定一个图标,以便在工具栏中显示;
3、指定一个指示的名称,以便在工具栏中显示;

网友:
【魍生技】-代号名称自动分离宏命令
http://www.cmiw.cn/thread-478738-1-1.html

这个帖子前面部分就是图解【挂图标】的

楼主:
选择这种.swp后缀的文件怎么挂上去报警  点工具-宏 选择宏文件 运行又没问题

网友(2022-09-12):
学习了,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