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有没有办法将两个属性同时连接到一个明细表格里

楼主(2019-08-11):
      举例,凯元里面的标准件  自带的 属性  有  名称(六角螺栓)  标准号(GBXXX)  规格(M8X10)  。我自己常用的 明细表 只有  图号(标准号) 和 名称(名称+规格)两列。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名称一列  直接链接  名称+规格  (六角螺栓 M8X110)。

网友:
可能要你自己再做一个自定义属性把名称和规格合起来,然后再把明细表属性链接过来。
或者尝试把标准件的属性改了。
看有没有专家能解决链接两个属性的问题。

网友(2020-10-04):
迈迪也是,规格和名称分开的属性
我猜是不是以前的明细表有这两个列?后来的制图标准把合并到名称里了?造成这个局面

网友:
用插件呀,这个不是经常用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