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旋转锁定和解锁的方式

楼主(2019-08-12):
求高手指点下,手动旋转到一个角度锁死,然后解锁继续旋转。全手动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A:
用自锁的机构啊,比如自锁的蜗轮蜗杆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自锁的机构啊,比如自锁的蜗轮蜗杆之类的

手动旋转的,涡轮蜗杆的有点吃力

网友:
棘轮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旋转的,涡轮蜗杆的有点吃力

加个减速机

网友:
加一个圆盘,打一圈孔,通过插销插入圆孔锁定,拔出解锁。

网友(2021-11-08):
里面有插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