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问如何将PDF文件转换成二位的*DWG或EXb

楼主(2019-08-12):
各位老师、请问如何将PDF文件转换成二位的*DWG或EXb

网友:
有转换软件

网友:
什么软件

网友:
自己描图吧,软件什么的都是浮云

网友:
用ai打开  pdf文件,在导出dwg

网友A:
如果是CAD导出的PDF,可以用转换软件或者高版本的CAD(2020版可直接导入,无需任何修改)直接导入
如果是其他软件类似AI、cdr等软件导出的PDF,先用转换软件或者高版本CAD打开,转成dwg后需要调整比列,并且要检查图形正确性
如果是图片类型的PDF,不要考虑转换了,描图吧,转换出来的图纸线段也是断断续续的,图纸问题较多,没转换的必要。

网友:
要看初始转换成pdf的是什么格式,如果也是图片的就不能转换,只能重画

网友:
答案在8楼,小软件,超好用

网友:
Adobe Illustrator CS5 网上找下简单版本的100多M 好用的很

网友:
pdf2cad软件能够将工程图的PDF文件转化成CAD可编辑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AD导出的PDF,可以用转换软件或者高版本的CAD(2020版可直接导入,无需任何修改)直接导入
如果是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