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问题,如何把空心铝管轴向切开

楼主(2019-08-12):
外径24的空心铝管 壁厚2  长度800  如何将其按轴向切开 一分两半
求助大家 谢谢

网友:
你想切什么样?把技术要求说一下呗。线切割就能满足。

网友:
线切割稍微慢一点,还有激光切割,速度很快的

楼主:
想设计一个平台,截面如图,两侧是半圆型的,所以想把空心管切割开,然后焊在一起

网友:
锯床也能把这种零件给切开,前提是需要定位压紧可靠。

网友:
线切割...水刀...激光....木工锯....角磨机....

楼主:
我试试线切割吧, 角磨机切完管没法用了 尺寸差太多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