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皮带轮降速问题

楼主(2019-08-12):
我们机器生产速度150支/分   现在有客户想把速度降到80支 ,机器传动方式是 一对B型皮带轮    飞轮700 mm 电机轮150mm  电机8级,如果降速到80支  就要把电机轮做到80mm  可是这样就小于B型皮带轮的最小基准直径(125),这样做会出现什么问题? 有什么办法解决?(不用变频器)用张紧轮是否可行?

网友A:
利用张紧轮降速?额了个神哪  这?......

网友:
增大主动轮不行吗?空间不允许?

网友:
增大主动轮算好速比确定从动轮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张紧轮降速?额了个神哪  这?......

他是担心主动轮80直径的包角太小,用张紧轮把包角变大

网友:
这样做没问题的,我以前试过。

楼主:
|majingfeng发表于 08-12 14:36增大主动轮算好速比确定从动轮大小
这样做 两个轮子都要改,不合算。而且从动轮还要考虑飞轮的能量,增大主动轮,飞轮就小了呀。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08-12 14:38
他是担心主动轮80直径的包角太小,用张紧轮把包角变大

是的 用个张紧轮 增大包角,没试过这样做 不知道可行吗

楼主:
|联合舰队发表于 08-12 14:49这样做没问题的,我以前试过。
是指直接改皮带轮就行了吗 ? 还是指加个张紧轮?

网友:
换电机可以吗。

网友:
lz肯定不愿意

楼主:
|17567410发表于 08-12 15:33换电机可以吗。
也是可以  不过已经是8级电机了 再降低极速 对客户来说价格就贵了

网友(点评):
那是设计师的问题了,一开始就选8级的不多见。

网友:
电机输出轴再加一级传动呢?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8-12 15:41
lz肯定不愿意

我们也有低转速高扭矩的电机配套  不过价格比普通电机就贵了很多  客户不想用,所以就只能想想机械上面能不能有办法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8-12 15:43电机输出轴再加一级传动呢?
加一级传动,没空间。而且这样电机的传动效率会减小,可能一些产品不能正常生产。

网友:
楼主可以采用二级降速的方式,其实降速的好处是可以增加传递的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