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7曲线驱动的阵列

楼主(2019-08-12):
现有:带轮,s5m齿形,24齿。中心距1120mm。
问题:同步齿形带的绘制

皮带命令很好做,主动带轮可以带动从动轮转动。想实现的是:带上的齿形也跟着动。
观看视频后,我做了一个短行程(中心距50)的齿形(其中有齿轮的配合,齿可以沿带的一周运动),见图

阵列后的情况如图

整条带上的齿形是可以随着带轮动作的。且齿形没有很大的变形。

熟练后,我去做了实际要求的1120中心距的带。但是阵列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阵列后,转动带轮,齿形随着被阵列件的位置变化,也发生变化……

个人认为是中心距过长导致阵列的错误,但是中心距不能小于1000mm,是实际要求。

所以我想解决的就是,阵列后,齿形变形的问题。

ps
     ①我也考虑过更换阵列的方式,比如圆周阵列、线性阵列。  在调整齿形拉伸特征的草图使其在直线与圆弧交点作为齿形中点进行阵列是很好完成的,但是这是在皮带/链命令下生成的皮带零件可以实现的,完成的齿形是不能随着带轮动作的!(这条要注意看!!!
     ②视频的过程大致如下:(emm,可能不太清楚,视频是咖喱味儿英语)
      建立齿轮、轴零件——装配(两根轴均固定,以防转动齿轮时轴窜动)——皮带/链命令(生成皮带零件)——编辑皮带零件下衍生草图,拉伸薄壁特征,得到简易的皮带形状)——选择齿轮上的齿形所在的面点击编辑草图,再在目录中点击皮带/链命令下的一级草图,点击工具栏“转换实体特征”),返回装配界面——插入零部件命令下新零件,点击齿轮齿形所在的平面——选中齿轮零件上构成齿形的线条,将被选中的线条所存在的现有关系删除全部,进行拉伸命令,做出齿形(上方图片中选中的蓝色部分)——此时齿形新零件所在的草图平面会出现和皮带同样大小的曲线(操场形状)——对齿形上的两点进行路径配合(此时齿形新零件可以随带轮动作,但不能在皮带直线部分动作)——将目录配合中的“在位”特征压缩(此时不要乱动带轮,因为齿形新零件不会随带轮动作了)——新建齿轮配合(建完后,齿形新零件可以在皮带直线部分运动,如上图)——对齿形新零件进行阵列(没错就是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请问是要看什么?

网友B:
应该是整列的方向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整列的方向有问题了!

这是阵列前

阵列的属性

阵列的预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整列的方向有问题了!

而且以草图4或草图5作为方向,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以草图4或草图5作为方向,效果是一样的。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