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压力开关如何使用?

楼主(2019-08-12):
1.是通直流24v还是交流220v?  根据客户回答好像两种都可以。?

2.动作压力和复位压力如何解释?

3.具体工作场合是怎样使用的?

网友A:
1.是通直流24v还是交流220v?  根据客户回答好像两种都可以。?
只用过D24的,没接触过两种通用的,这个要咨询供应商。

2.动作压力和复位压力如何解释?
检测到动作压力时,开关动作;当压力下降至复位压力时,开关复位。

3.具体工作场合是怎样使用的?
和机械的行程开关类似。压力开关是把压力信号转变为电信号,比如用作压力保护,达到预警压力即停机之类的。

下附油研压力开关样本页面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通直流24v还是交流220v?  根据客户回答好像两种都可以。?
只用过D24的,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那它写220V/1A做什么用呢?

网友:
AC220V/1A DC24V/2A
是指这个压力开关触点的带负载能力。
如果负载是交流220V供电的,可以带1A的负载。
如果负载是直流  24V供电的,可以带2A的负载。
纯电阻性负载,肯定没有问题。
电感性/电容性负载需要厂家提供更详细的负载寿命曲线。

网友:
这个检测电压应该不至于这么大,DC24V的可能性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