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自己加工M66*1.5或者M66*22的螺丝吗?

楼主(2019-08-12):
请问可以自己加工M66*1.5或者M66*22的螺丝吗?

网友:
1.5我能理解22是什么鬼?加工是可以的,不过66的M螺纹螺距这么小,你是准备用来微调的还是干什么的?

网友:
0.0这差别不是写错了吧

网友:
用数控车床,什么样的螺纹都可以加工出来的

楼主:
写错了。 是M66*2。。。。

网友:
请问M64或M68x2 会有什么问题?

有公的,就会有母的啊。。。你得两头都搞离家出走的可怜孩子。。。

网友:
这么螺纹的,需要找一个厉害的车床师傅给车出来了,螺纹车削是可以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