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塑料壳体里的电路板有什么好的防水方法吗?

楼主(2019-08-12):
塑料壳体上的孔很多,不好对壳体进行密封,应该对电路板进行防水处理吗,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要易于拆装,灌胶就不好拆了

网友:
密封圈密封

网友A:
可以喷三防漆

楼主:
这样夹在中间怎么用垫圈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喷三防漆

三防漆效果好吗?价格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防漆效果好吗?价格贵吗?

还可以吧,当然你肯定不能把它泡在水里的,价格的话不算贵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套个硅胶套。

网友(点评):
电路板之间有线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夹在中间怎么用垫圈密封?

这图中有几块线路板?换个视角看看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8-13 02:16
这图中有几块线路板?换个视角看看

两块,绿色的就是

网友:
电子线路板喷涂上纳米防水涂层后烘干,可达到在水中与正常在防护组件上形成一透明无色之分子抗水薄膜链,使水无法接触被防护组件。
不但防水,同时还可以抗酸碱、耐腐蚀,也不会影响到光学镜头的清晰度。此外,由于采用了隐形分子薄膜涂层技术,其涂料厚度达到纳米级,也不会影响到连接器的使用,因此可以直接针对手机主板进行防水处理。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玻璃密封胶?

网友(2019-11-12):
考虑玻璃密封胶

网友(2020-01-09):
灌环氧树脂,灌死,我们以前这么做的

网友(2021-10-25):
硅胶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