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简单力学公式

楼主(2019-08-12):
拉簧一端固定,另一端在圆周上运动,(两端球铰接),求拉簧对圆中心的力矩随α变化规律及极值。哎,年纪大了,数学物理全还回去了。

网友:
就是余弦定理算出L和a的关系。然后用正弦定理算出弹簧长度和力臂长度关于角度a的关系。

网友A:
拉簧拉力和拉簧长度成正比。

所以拉簧长度和α角的余弦值成正比成反比。当α为0时最小,180度时最大

网友:
然后求出拉簧长度以后,乘以劲度系数K,然后乘以sin阿尔法,再乘以圆的直径R,就是拉簧对圆心的扭矩了

网友(点评):
弹簧的弹力需要考虑原长,正比于变形量

网友(点评):
弹簧拉力的力臂 = x0*sin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簧拉力和拉簧长度成正比。

所以拉簧长度和α角的余弦值成正比成反比。当α为0时最小,180度时最大

前两个公式是怎么推导的?

网友:
面对这种连杆运动的受力分析,建议楼主用3D软件来分析。用通常会这样做,先造型出连杆,设定好连杆机构,并增加弹簧副等链接,再设定运动,最后计算出扭矩力值,或者通过设计扭矩值,看是否可以带动机构。

网友(点评):
主要是求出转矩极大值位置

网友B:
大侠,弹簧的形变:dL = L - L0

网友:
看帖也是一种享受。谢谢各位!

网友:
比较复杂。

网友:
首先通过几何关系求解出α与β的关系
其次再通过勾股定理求出弹簧实际长度与α的关系
再次对弹簧受力分析求出不经过圆心的弹力分量
最后根据公式M=F*R求得力矩表达式

网友:
力矩公式为:
算例:当X0 = 50; R = 15; L0 = 30; k = 1时,力矩最大值为334.933262160559,角度为105.108728680624°

网友(点评):
和您一样,握手

网友:
写的一手好字。

网友:
看着解题我都看不懂了   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侠,弹簧的形变:dL = L - L0

L和L0分别是哪一端?L不是从X到圆最近点的距离吗?L0是哪个?

网友(点评):
弹簧未被拉伸时为自由状态长度L0,L为拉伸后的长度,也就是工作状态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L和L0分别是哪一端?L不是从X到圆最近点的距离吗?L0是哪个?

详见lz的图

网友:
@pacelife
@动静之机

请教两位大侠:
另外一解:以∠β进行计算,余弦定律得到L,R,X0,∠β关系式,求出弹簧力;然后力臂 = X0*sinβ;
得到力矩M;求极值。

是否更简洁一点?

网友(点评):
都一样的,只是求极值点的导数方程为四次高阶方程,算起有点麻烦而已。

楼主:
一般情况下扭矩与角度关系都是类似图形,用pccad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