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径检测问题求教

楼主(2019-08-12):
现有一产品内孔孔径为Φ20±0.01,设计了通止规,按照光滑塞规设计标准得通规尺寸为Φ19.9946+0/-0.002。现在塞规做回来了,用塞规检测孔径正好通规通,止规止。但是客户投诉产品孔径大了,自己用三坐标检测,确实大了0.02~0.03的样子,请高手指点,我的通规尺寸到底要做到多少?有没有标准,我已经找了很多资料了,没有说清楚的,谢谢了!

网友:
你这叙说问题,语文老师要不高兴了。说孔大了,要说说止规的事。还有啊,一般你是没手感的事,所以当检验的最好干过活啊。

网友:
看看产品加工出来后是不是毛刺有点大了,通止规检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事情,直接检测了,用三坐标检测的话,直接是孔径内部打点或者扫描,正好避开了倒角

网友A:
用通止规检,对检验员的经验要求很高。一般的孔径与规的外径一样大,或者大0.01mm,规就过不了,这还于孔的粗糙度,形位公差有关系。孔可以用气动测量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通止规检,对检验员的经验要求很高。一般的孔径与规的外径一样大,或者大0.01mm,规就过不了,这还于孔的 ...

老师傅也说过通规的尺寸要比孔径下限小0.01,这只是他的经验来说的,我找了很多资料,没找到相关的标准。你说的和孔径一样大,或者0.01就过不了了,那这个有相关标准码?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傅也说过通规的尺寸要比孔径下限小0.01,这只是他的经验来说的,我找了很多资料,没找到相关的标准。 ...

过了个星期天了,还在搞。查一下gb/t1957吧,就全清楚了

网友:
不要自己去设计通止规,需要买标准的检测工具,才能测量准确。

网友(2019-11-29):
产品的形位公差不对,孔椭圆了止规也能止。孔椭圆了,三坐标检测出来就会显示你的孔大。

网友B:
通止规尺寸设计的没问题,这个是通止规的结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止规尺寸设计的没问题,这个是通止规的结构问题

您的意思是怎样的通止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怎样的通止规?

硬质合金 非全形

网友:
对孔径要求用塞规检测,而且公差比较小时,对孔的圆柱度误差和粗糙度要求就比较严了。内孔最好是磨过的,按经验一般通规要比孔小0.005~0.01才比较顺的通过。

网友:
这种孔不要用通止规有失圆度的,直接用杠杆表和电子表测量

网友(2020-06-01):
正负0.01的孔除了通止规肯定要上三坐标或是千分表看圆度的,椭圆了你塞规也是能止住的,还要了解加工时是用镗刀镗还是铣刀兜,一般镗刀会比较可靠,铣刀椭圆几率几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