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达到完全定义,最多要几个约束?

楼主(2019-08-12):
SolidWorks装配达到完全定义,意思是不会出现你不想要的运动
装配约束,意思就是面对面贴合、同轴线,等等

看到资料介绍:SolidWorks零件装配,最多用三个约束就能完全定义
这句话对吗?有没有必须四个或者以上的装配约束,才能限制住零件之间的装配配合?

网友A:
一个零件完全定义需要限制6个自由度,至于需要几个约束,就看是哪些约束,一个约束有几个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零件完全定义需要限制6个自由度,至于需要几个约束,就看是哪些约束,一个约束有几个自由度

建模中需要,
在参数化驱动的模型建立后,为了可以变型,需要根据输入条件,参数做相应变化
如果SolidWorks装配达到完全定义,最多需要三个约束,那么处理变化就会简单些

而且,资料特地声明,在SolidWorks环境下成立

楼主:
查SolidWorks装配约束有:
0:重合
1:同轴
2:垂直
3:平行
4:相切
5:距离
6:角度

数字序号是SolidWorks API的编号

1楼的问题,也就是两个零件装配,如果上面这7种关系用了四次或者超过四次,那么这个装配就是过定位。SolidWorks就给出出错的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SolidWorks装配约束有:
0:重合
1:同轴

不一定的,比如两个面重合,你再弄个两个面平行,好像就是可以的,虽然是过定位了

网友B:
也不定,看装配怎么约束的,通常超过三个以前就会出现过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定,看装配怎么约束的,通常超过三个以前就会出现过约束。

如果我没弄错,那么
对于SolidWorks装配约束,可以从数学上证明:超过三个装配约束条件,必定是过定位
可惜,没有看到证明

超过三个装配约束条件,必定是过定位”,这意思应该和“三点确定一个平面”是相当的。如果由四点支一个平面,有一个点在数学上就是多余的,机械上属于静不定

当然,如有人能举出四个约束才能完全定义一个装配,那么上面讲的肯定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