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圈与小齿啮合实验

楼主(2019-08-12):
闲来无事,做了个小模型,供大佬们茶余饭后看得玩玩,也请不吝赐教。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63281207?share_medium=android&share_source=copy_link&bbid=cxB2Rn9PdhAlHHlAPEA8XTwKaw49Djoinfoc&ts=1565616507575
录像时候声音忘开。

内齿圈架在四个轴承上,打印件全部孔被我用电钻通过,且打印丝嘴喷口0.4mm直径,种种误差,使得啮合很差。。。

网友A:
为什么没打个整圈,打印机行程不够?

网友B:
打印这玩意儿+电机+轴承要话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打个整圈,打印机行程不够?

想做个东西,上面用到这180°齿圈如果能用完整齿圈,我就不用这种方式定位了,我用行星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这玩意儿+电机+轴承要话多少钱

打印耗材7小时左右,耗材费用忽略不计。电机12.5    轴承四个6.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印耗材7小时左右,耗材费用忽略不计。电机12.5    轴承四个6.4

打印耗材不用,楼主有钱人!
这四个轴承的用法,很有意思,值得借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印耗材不用,楼主有钱人!
这四个轴承的用法,很有意思,值得借鉴!

你头像的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某宝有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头像的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某宝有售么

网上的图片,不知道某宝会不会有,你可以找找!

网友(点评):
老式机械电表,不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吗

网友:
感觉四连杆的机构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耗材不用,楼主有钱人!
这四个轴承的用法,很有意思,值得借鉴!

贫穷的,耗材一卷40打印好久好多东西了

网友E:
这个模型机构有没有限位,超出行程圈半圆怎么办?

网友F:
提两点建议:
1、主齿轮轴可以做长点,左右装两个轴承,再做两个轴成,轴承座固定在底座(可调节高低,方便啮合),再用联轴器连接轴跟电机。你这样电机承载一定的扭矩,玩不了多久。
2、不完全齿轮两端齿数都减少几齿,防止超行程。
祝楼主玩的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提两点建议:
1、主齿轮轴可以做长点,左右装两个轴承,再做两个轴成,轴承座固定在底座(可调节高低,方 ...

字打错了  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两点建议:
1、主齿轮轴可以做长点,左右装两个轴承,再做两个轴成,轴承座固定在底座(可调节高低,方 ...

好!
那啮合会更好。
减少几个齿的想法很简单又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型机构有没有限位,超出行程圈半圆怎么办?

设计疏忽,麻痹大意

网友:
轴承妙用

网友G:
你这打印机精度不行啊,我打的行星齿轮减速机,啮合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打印机精度不行啊,我打的行星齿轮减速机,啮合还行

这机器精度的确不行。0.4mm的丝嘴直径,打印一条线就是0.8mm了。。。每次打印,都要进行调试,扳手螺丝刀老虎钳齐上阵。

网友H(2020-03-18):
引用 网友G:
你这打印机精度不行啊,我打的行星齿轮减速机,啮合还行

你好 你用的什么样的打印机 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 你用的什么样的打印机 能不能分享下

双轴线轨的,切片软件要选对,我用simpifly,打印有一定精度要求的零件开可以,我之前用的另一款切片软件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