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双开门密封问题

楼主(2019-08-13):
先要做一台柜子,四周不锈钢钢板封板,正面为双开门,考虑到防尘要求,这双开门需要能够密封,防止灰尘进入柜中。单开门好做,仿造电器柜的凹凸门设计即可,双开门怎么办?

网友:
见过贴密封条的。

网友:
参考冰箱

网友:
左门压着右门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可行

楼主:
密封条必须的

网友A:
如果仅是防尘可参考电气柜,用内部增压的方式阻止灰尘侵入。

网友B:
顶部加个正压净化系统  1万左右  其实也没必要   灰尘哪那么容易进去 贴个泡棉差不多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是防尘可参考电气柜,用内部增压的方式阻止灰尘侵入。

估计没这么高的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没这么高的等级。

这个就是看LZ的要求是什么样的,高级复杂的有,简单适用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部加个正压净化系统  1万左右  其实也没必要   灰尘哪那么容易进去 贴个泡棉差不多得了

柜子用不着这么复杂的

网友:
lz画个示意图啊,至少标明尺寸,重量,材质

网友D:
有那种磁性密封条的,即能密封,与可以把门这吸住。

楼主:
我按照这个方案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磁性密封条的,即能密封,与可以把门这吸住。

没见过,得找找找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这个方案弄得

公交车的门或许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