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冷却的方法?

楼主(2019-08-13):
一个高温的金属材料(600℃左右),一个常温的金属材料(25℃,最高耐温200℃),两个材料之间的距离不大于1毫米或者紧贴,想在想给常温的材料做冷却可以在200以下,现在只想到水冷,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求教

网友A:
用风机吹冷风,但是要考虑风流道,这里面学问也很大。

网友:
是不是高温的得保持600,低温的得保持200以下啊。如果要保持200以下,就得有冷却水道。

网友:
有间隙的话相对好解决一些,紧贴的这种很不好处理。下述只针对前一种有间隙的情况:

在低温金属侧面贴一组常温热管,配合风冷散热。具体的数据要看尺寸和材质了。

网友:
半导体制冷

网友B:
涡流冷却管了解下,很神奇的东西。
某宝就有销售。
以下百度结果:只输入通用压力的压缩空气,通过涡流管转换,一端产生冷空气(在干燥空气的前提下最低温度可达-46℃(这里描述不准确,准确是46度的温度差,可不是能产生零下46度的低温,取决于输入空气的温度)),一端产生热空气(最高温度可达127℃)。 涡流管可以通过调节热气端的阀来调节气体的流量和冷气端温度的高低,得到你满意的冷气参数——输入的压缩空气和产出的冷气比。
特点:
1.低成本,免维护
2.温度从-50°F to 到260°F (-46° to+127℃)
3.流量速率从1 到 100 SCFM (28 to 4248 SLPM)
4.制冷量最大可以达到6000 Btu/hr. (1512 Kcal / hr.)
5.采用高强度的不锈钢材质制造,抗腐蚀,抗氧化,抗高温
6.不用电、不用任何化学物质、没电火花产生
7.体积小、重量轻、防冲撞
8.产冷气迅速,并可通过阀门快速调节

原理,自己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涡流冷却管了解下,很神奇的东西。
某宝就有销售。
以下百度结果:只输入通用压力的压缩空气,通过涡流管 ...

噪音如何?

网友:
涡流管没用,

网友:
来给科普下,说实话我也没用过

网友:
损失点壁厚,多加个隔热层行不?

网友C:
完全可以采用风冷的方式,产品旁边增加一个喷嘴,往上面吹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采用风冷的方式,产品旁边增加一个喷嘴,往上面吹气。

想到用风冷的方式,因为有间隙,所以热量传递的介质是中间的空气层,只要把中间空气层破坏掉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风机吹冷风,但是要考虑风流道,这里面学问也很大。

想到用风冷的方式,因为有间隙,所以热量传递的介质是中间的空气层,只要把中间空气层破坏掉应该就可以,但是吹气的流速和流量可能和温度有一些关系,也有找到可以衡量这个关系的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