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利桑那粉尘实验

楼主(2019-08-13):
请问有了解亚利桑那粉尘实验的吗?具体的标准和实验设备,以及如何改善产品来达到实验要求。

网友A:
请问有了解亚利桑那粉尘实验的吗?
个人了解的,亚利桑那粉尘实验,是指用亚利桑那沙漠的沙土进行产品防尘性能测试,沙土有若干种规格,这个可以百度到。当然试验不是要跑到亚利桑那,都不够路费的,只要按照对应的标准要求筛选粉尘颗粒即可用于对应的试验,工业品网站上,也能直接购买对应粗度的粉尘颗粒。

具体的标准和实验设备
试验标准是根据产品确定的,比如国内轻武器研究所的1型95式自动步枪,就要求做AC试验。需要同时满足:
1、步枪埋在AC粉内,计时一段时间后,取出,能正常射击无卡弹
2、在布满AC粉的环境内(封闭环境+鼓风机扬尘),能够正常完成全套射击,无卡弹
当然,细节比我描述的要复杂的多

以及如何改善产品来达到实验要求
同上,产品不一样,测试标准不一样,改善方法也不一样。万金油的办法往往都是上坟烧报纸的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了解亚利桑那粉尘实验的吗?
个人了解的,亚利桑那粉尘实验,是指用亚利桑那沙漠的沙土进行产品防尘 ...

谢谢老师的回答。
我们的产品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端子,客户的测试方法是将端子中装入亚利桑那粉尘,然后倒出来,接着进行100次插拔寿命试验,测温升,如此10个循环。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产品亚利桑那粉尘过后,温升过不了,我们知道有其他结构能过,但是不想在结构上改动过大,所以想了解一下大家的改善方法。比如说涂保护液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答。
我们的产品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端子,客户的测试方法是将端子中装入亚利桑那粉尘,然后 ...

以前接触的矿用品防尘,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1、消磁,避免因带磁而吸附铁质粉尘
2、除静电,避免静电吸附

从这两方面下手吧,其他不了解,不多说,以上。

网友: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