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横梁和立柱的固定

楼主(2019-08-13):
龙门横梁和立柱是分开铸造的,在连接的时候除了用螺栓外,还需要用定位销吗?定位销不好配做;

如果不用定位销的话,横梁和立柱固定的时候如何定位?

网友:
一般来说,需要定位销。也可以考虑绞制孔螺栓。或者二者做成「公母」定位结构的。

网友(点评):
横梁在上面,安装的时候怎么固定呀

网友(点评):
也就是横梁上面的销孔是配做的,横梁在上面,那么高,怎么在横梁上钻这个孔

网友(点评):
听说过磁座钻吗,装配好之后磁座钻打孔就好了

网友(点评):
销孔在凹槽内,凹槽高度也就150左右,装配后磁座钻能在150这个高度空间作业吗

网友(点评):
情况确如山水山石大侠说的那样,空间很小,其实高度还不到150呢,才120

网友:
我想说有调整块这个东西。10T的横梁手工配打定位销嗯哼你试试。

网友:
锥形削,可配加工

网友:
开槽定位。

网友:
定位销是配作的,很多机床铸件的定位销都是现场配作而成。

网友(2019-11-28):
有个新的工艺可以考虑:注胶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