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空心钢管套在一起,用螺栓紧固,内外套之间有3-5毫米缝隙

楼主(2019-08-13):
内外套选用的椭圆空心管,加工完肯定有尺寸偏差,厂家说3-5MM左右
我想在外套里面粘贴填充材料,用什么材料好?
当然只是一个想法,求助大家,是否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A:
套管多厚?设计成椭圆的,加工及检验难度增大,间隙看你想要达到什么要求,衬垫多,PE等等都是可以的

网友B:
之前见一个医疗器械上的内衬是聚四氟乙烯的

网友C:
装好调整后注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见一个医疗器械上的内衬是聚四氟乙烯的

我这个是用于立柱,材质用的镀锌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管多厚?设计成椭圆的,加工及检验难度增大,间隙看你想要达到什么要求,衬垫多,PE等等都是可以的

管是3个厚的,最初想用硅胶垫进行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好调整后注胶。

金属胶吗?
原来想5MM空隙 注胶要花不少钱。。。哈哈

网友:
密封垫圈

网友D:
中间缝隙的填料不能有收缩性。为什么要做成椭圆的?加工难度不是增加了一点点

网友E:
lz的管道用来做什么用?

网友:
填充材料可以考虑用优力胶,本身有一定的硬度,而且弹性也足够。

网友:
目标不明确

网友F:
焊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管道用来做什么用?

立柱用
椭圆是为了产品有竞争性 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缝隙的填料不能有收缩性。为什么要做成椭圆的?加工难度不是增加了一点点

为了产品有竞争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上不行?

为了便于包装 和发货  需要设计成可拆装的

网友:
考虑过用尼龙的或者橡胶之类的么

网友:
3-5mm的偏差是指哪里的偏差?两个零件套上之后彼此的间隙3-5mm?

网友:
两个椭圆可以不用这种连接方式的啊,我们有个产品也是两个椭圆连接,也是需要拆卸,就是在一个椭圆端面焊小点的无缝钢管当轴,另一个椭圆端面焊接法兰盘,安装时直接轴插入法兰盘中,当然了设计限位,防止转动和脱落。安装和拆卸都很方便。

网友:
没觉得这个椭圆设计哪里提高竞争力了,外形看起来更漂亮吗?
这个有点太主观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用法兰盘连接

网友:
我在好奇怎么提高竞争力的,外观?如果是,那真的背离了设计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