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转轴

楼主(2019-08-13):
要为一根轴加阻尼,而且要有零位感,并且阻尼可调。

网友:
这是给大伙出考题了,大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踊跃发言哈

网友:
围观,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  没试过  哈哈

网友B:
知道笔记本的转轴吗?想可调就在弹簧结构上加个螺纹调节。想要0位感就再加个机械定位(弹簧柱塞之类的根据尺寸选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笔记本的转轴吗?想可调就在弹簧结构上加个螺纹调节。想要0位感就再加个机械定位(弹簧柱塞之类的根据 ...

我的轴的直径48mm,中间空心,是注塑出来的,厚度很薄,不好加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  没试过  哈哈

挺好,最好做成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笔记本的转轴吗?想可调就在弹簧结构上加个螺纹调节。想要0位感就再加个机械定位(弹簧柱塞之类的根据 ...

我的轴的直径48mm,中间空心,是注塑出来的,中间的两个圆盘不好加工,成本增加太大

网友:
我做笔记本的   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笔记本的转轴吗?想可调就在弹簧结构上加个螺纹调节。想要0位感就再加个机械定位(弹簧柱塞之类的根据 ...

受教了!
搜了一下,原来这么复杂。是双弹簧吗?两个弹簧中间那个柱子干嘛的呢?以为很简单,看到真身懵逼了

哪位大侠给开解开解~~

网友:
这个好像简单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轴的直径48mm,中间空心,是注塑出来的,厚度很薄,不好加螺纹

你要画个示意图,方便大家开扯

网友:
轴向阻尼还是径向阻尼,你这图看,你已经想到了,均布弹簧+螺钉压紧,圆周切向排列即可。

网友:
有这种轴类型的阻力传感器来选用的。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还有人解答吗

网友(2019-10-15):
后面有找到解决方法吗?

网友:
定制永磁式阻尼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  没试过  哈哈

楼上的,隔壁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