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铸件生锈发霉怎么解决而不伤害工件表面呢,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9-08-13):
铝铸件生锈发霉怎么解决而不伤害工件表面呢,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发霉了都?长毛没有?
发图片看一下,说一下铝件的使用环境

网友:
有除锈油可以试试。在网上找找。能除去锈,但是光洁度不怎么好。

楼主:
|北冥鸟的天空发表于 08-13 15:21发霉了都?长毛没有?

发图片看一下,说一下铝件的使用环境
补图了

楼主:
|彭贵飞发表于 08-13 15:40有除锈油可以试试。在网上找找。能除去锈,但是光洁度不怎么好。
这个很厚的一层,擦油估计不行

网友:
铝生锈???上一道工序是什么?机加工还是喷丸还是清洗?问这些的原因是我想知道是什么残留在铝上,我这是做清洗机的,各种表面状态基本都碰到过,13917237290

网友:
上一道工序是什么,我这是做清洗机的,清洗各种加工后的零件,之所以问上一道工序,是想知道表面残留了什么

网友:
感觉使用环境很恶劣啊,都成这样了。记得以前在网上看到过清洁铝的东西,你找找

楼主:
|上海天实机电发表于 08-13 15:54上一道工序是什么,我这是做清洗机的,清洗各种加工后的零件,之所以问上一道工序,是想知道表面残留了什么
就是装配之后直接发货了,之前就是机加工清洗装配

楼主:
|上海天实机电发表于 08-13 15:54上一道工序是什么,我这是做清洗机的,清洗各种加工后的零件,之所以问上一道工序,是想知道表面残留了什么
这是零件本色的,没有做处理

网友:
铝件正常不可能这样,自身氧化膜就很好,肯定是和什么东西发生化学反应了,所以往前推,上一个工序是什么,如果是清洗,有做漂洗吗?如果清洗剂碱性强且没漂洗,那么就可以解释了,另一个就是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有酸碱气体存在

楼主:
|上海天实机电发表于 08-13 16:10铝件正常不可能这样,自身氧化膜就很好,肯定是和什么东西发生化学反应了,所以往前推,上一个工序是什么,如果是清洗,有做漂洗吗?如果清洗剂碱性强且没漂洗,那么就可以解释了,另一个就是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有酸碱气体存在
铁路上用的,可能是环境问题吧,现在想要除去上面的锈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路上用的,可能是环境问题吧,现在想要除去上面的锈蚀

铁路上要说还好,最容易腐蚀铝件的是碱、盐,强碱、高盐环境,汽车轮滚都是铝,即使喷涂层掉了,铝轮毂也不会腐蚀。量少就打磨、喷砂吧,量大就要从源头去解决工艺问题

楼主:
|上海天实机电发表于 08-13 16:39
铁路上要说还好,最容易腐蚀铝件的是碱、盐,强碱、高盐环境,汽车轮滚都是铝,即使喷涂层掉了,铝轮毂也不会腐蚀。量少就打磨、喷砂吧,量大就要从源头去解决工艺问题

好的,谢谢,主要是喷砂会损坏零件表面,所以找其他方法看看

网友:
除锈剂再加钢丝刷,使劲儿的给挫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