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贴片式钽电容振动盘的问题

楼主(2019-08-13):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像图中这种形式的钽电容,有没有振动盘可以直接让它最后的姿态为引脚朝上。或者有没有什么辅助结构让它最后输出这种姿态。

贴片式钽电容

贴片式钽电容

网友:
找震动盘的厂商问一下啊!

网友:
用对应合适的的振动盘

网友A:
来料不是卷料么?撕开膜方向就是固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料不是卷料么?撕开膜方向就是固定的吧

还没包装的   刚生产出来,后续排好以后做测试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包装的   刚生产出来,后续排好以后做测试用的

你如何区分正负极?

网友:
技术好一些的振动盘厂家,应该可以做的出来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区分正负极?

这也是个难点  有好点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是个难点  有好点的办法吗

视觉?

项目预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觉?

项目预算怎么样

预算OK   有没有推荐的供应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OK   有没有推荐的供应商

lz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