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功率的选择

楼主(2019-08-13):
这是梯形丝杠提升重物约50公斤的示意图,各位帮忙选择伺服?
1.伺服选择转速2000转/分钟,
2.工作不频繁,最快也就一小时一次,
3.行程最大1米,垂直且直连安装。
4.直线导轨是镀铬光轴,重物固定在铁板上,铁板连接直线轴承,丝杠螺母与铁板连接,带动上下
以上条件,请各老师帮忙选择一台直连伺服电机。

网友:
速度呢,你要跑多快?功率等于力与速度的乘积。力又与加速度有关,加速度又与位移和时间有关。把关系搞清楚,功率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
HG-SN102BJ-S100,1KW的伺服够了,速度是200mm/s

楼主:
谢谢各位,1千瓦的够了,目前400瓦的超载200%。力臂135这个尺寸影响有多大,如果再大点呢?

网友A:
你这个有力臂的弯矩应该是导轨来承受才对,跟电机没啥关系

网友B:
负载机构垂直升降的速度需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机构垂直升降的速度需要是多少?

最低速度60mm/S,整个行程1000毫米,使用频率不定,有可能好几天才用一次,也可能几个小时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力臂的弯矩应该是导轨来承受才对,跟电机没啥关系

提升的时候,这个135mm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杠杆,距离越大需要的功率也越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升的时候,这个135mm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杠杆,距离越大需要的功率也越大?

按移动速度60mm/s,丝杆直径32,节距6,    m=50kg,L=1000mm,去安全系数为2,计算所需电机最低转速600r/min,负载转矩:1~1.2N.m ,你可以选择电机参数了

网友:
你這偏载力还不小,建议用直线导轨,直线轴承+光轴不能承受太大负载,容易损坏,选电机不仅要考虑负载,还有惯量比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扭矩计算、惯量计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移动速度60mm/s,丝杆直径32,节距6,    m=50kg,L=1000mm,去安全系数为2,计算所需电机最低转速600r/mi ...

谢谢,所以400瓦的伺服应该是够的,但实际使用时超载200%多。

网友:
按各个厂家的计算表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所以400瓦的伺服应该是够的,但实际使用时超载200%多。

400W够了,实际使用时加减速肯定会超载,但是匀速段是在范围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移动速度60mm/s,丝杆直径32,节距6,    m=50kg,L=1000mm,去安全系数为2,计算所需电机最低转速600r/mi ...

厉害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伺服电机?变频电机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移动速度60mm/s,丝杆直径32,节距6,    m=50kg,L=1000mm,去安全系数为2,计算所需电机最低转速600r/mi ...

厉害了,请问你是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这里面这个软件算的 http://www.cmiw.cn/thread-98536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请问你是怎么算的?

同问

网友E:
如果空间足够,加个配重,运动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F:
你这个结构和我一个客户的很想,是大学里面搞的,你现在电机选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空间足够,加个配重,运动应该会好一些

我也有这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结构和我一个客户的很想,是大学里面搞的,你现在电机选好了吗?

最后用的1千瓦的,因为很多其他因素,丝母的间隙调整,直线轴承配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