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9-08-13):
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应该先加工M2.5,再铣2.5的孔

网友(点评):
铣2.5的孔?

网友B:
先钻m2.5底孔,在扩2.5孔,再攻丝,别被2.6的深度吓着,设计师也是脑袋被门挤过了才这么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加工M2.5,再铣2.5的孔

有什么问题?

网友:
粗车---精车∅8到尺寸----佳外圆精车另一端及2.5.  在车床精度保证的情况下。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点评):
不过,这个螺纹孔外又2.5光孔,没见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
要批量加工,走心机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钻m2.5底孔,在扩2.5孔,再攻丝,别被2.6的深度吓着,设计师也是脑袋被门挤过了才这么画图!

攻丝会不会保证不了φ2.5孔的精度呀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可能会对面造成刮花,按使用性能来说是没问题的,如果说面要求很高那让他来做。那就是扯淡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加工M2.5,再铣2.5的孔

谢谢老哥,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先粗精车工件左端包括内孔攻丝,再夹端左端外圆D8处,加工右端内孔及外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我也是这么想的。

毛刺怎么去?

网友:
这个主要靠数控车床的精度,还需要配高精度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钻m2.5底孔,在扩2.5孔,再攻丝,别被2.6的深度吓着,设计师也是脑袋被门挤过了才这么画图!

先攻丝  再扩孔呢

网友(点评):
也可以,不过在你攻丝的时候孔口也攻上丝牙了,螺纹深度也增加了,加工难度也相应增加。再者,在有螺纹的孔扩孔质量不稳定!

网友:
没看懂为啥这样

楼主:
这几天忙,忘记回复了,感谢大家。零件已经完成,主要用来装这个随动轴承的,先攻牙再车精孔再轻微回一下牙,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