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套增加长度,请教各位达人,是否需要重做模具,成本几何?

楼主(2019-08-13):
请教各位朋友,零件如图,现在想在轴向长度上将50加长到60,零件对称。
请有经验的朋友看看,这个件是否需要重做模具,需要新做模具的话成本多少?

网友A:
硅胶套包围的工件是什么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套包围的工件是什么形状?

周围没有什么,也没干涉,只请问这个零件轴向增长10mm是否需要从新开模,和成本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围没有什么,也没干涉,只请问这个零件轴向增长10mm是否需要从新开模,和成本变化。

我想说,硅胶套可以拉上一点点,不知道拉长10mm,能否直接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硅胶套可以拉上一点点,不知道拉长10mm,能否直接兼容?

所以用硅胶套就是因为它有调节量。

网友B:
这副模块肯定不需要重新开,两头整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副模块肯定不需要重新开,两头整改一下就好了。

意思是把上下连接的两个件做改动?
如果是这样我就没必要来问了

网友C:
请问楼主一下,硅胶的耐热性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最高温度到多少不会影响硅胶的硬度,性能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一下,硅胶的耐热性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最高温度到多少不会影响硅胶的硬度,性能之类的?

我也是使用者,没做过破坏性试验,对这个不太了解。
我百度了一下,有种耐高温硅胶,工作温度在2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