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咖啡生产工艺流程

楼主(2019-08-13):
  小弟是做机械的,有客户要求做咖啡的设备,要求是从咖啡豆的干燥脱壳一直到磨成粉,因为小弟刚刚入行,也不是太懂,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基本的工艺流程和需要的设备,多谢啦

网友A:
我听说咖啡机里面有一个核心部件,是国外掌握的。

lz可以买一台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咖啡机里面有一个核心部件,是国外掌握的。

lz可以买一台拆开看看

  感谢回复,因为是做生产线,所以和单个咖啡机的技术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因为是做生产线,所以和单个咖啡机的技术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你总不能买个咖啡生产线回来抄吧

网友B:
咖啡的加工方法有水洗法、半水洗法、自然干燥法。因应不同地区、气候、咖啡豆的种类等因素而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经过不同方法加工后的咖啡豆味道也会呈现不同的风味。
【加工方法步骤如下】
1、去皮: 利用机械或人手方式将果皮与大多数的果肉去除。所有加工方法都需要去皮。
2、发酵: 借由发酵去除果核外的黏液跟薄膜,由于发酵的时间长短会影响咖啡的风味,因此每家厂商都有各自的发酵时间。半水洗法和水洗法最大的分别是发酵时间的不同,半水洗法发酵时间通常很短甚至不发酵,例如苏门答腊的咖啡豆。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产的咖啡豆通常都使用水洗法。自然干燥法也没有发酵的过程。
3、干燥: 根据产地和季节的不同,不同地区的咖啡会使用不同的干燥方式。采用室外干燥的方式会令咖啡豆产生一种“大地”或者“泥土”的气息。
4、烘焙
咖啡生豆透过烘焙,可以释放出咖啡特殊的香味,每一颗咖啡豆蕴藏其香味、酸味、甘甜、苦味,如何淋漓尽致的释放出来则观其烘焙的火候,从淡而无味的生豆,到杯中余味无穷的香醇,烘焙--是每一颗咖啡豆漫长的旅行中,勾画性格、孕育香味极重要的一个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咖啡的加工方法有水洗法、半水洗法、自然干燥法。因应不同地区、气候、咖啡豆的种类等因素而采用不同的加工 ...

  有学习到,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学习到,感谢回复

如果需要用到编码器可以提供配合,可提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