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空间弯管怎么画

楼主(2019-08-13):
请教,这种空间弯管怎么画

网友:
空间曲线画出来   管道就可以

网友:
尺寸都给了,3D草图-扫描

网友:
3楼和楼上社友都说了,用3D草图做,但是要先做好管道元件。

网友:
现在UG有3D草图,先画出扫描的样条轨迹,再画截面。最后用扫出来即可。

网友:
|远祥发表于 08-14 18:08现在UG有3D草图,先画出扫描的样条轨迹,再画截面。最后用扫出来即可。
UG的3D草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