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塑塑料盒】请教这种塑料盒怎么画

楼主(2019-08-13):
超市的这种吸塑盒,上面的各种筋,怎么画?最后抽壳?谢谢!

楼主:
只会画这种最简单的,请教高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画。

请教,这个筋怎么抠掉?

网友:
实体后抽壳。

网友(点评):
是的,最后一步是抽壳

网友:
先按这样的形状造型出,及时台阶面也都弄出来,最后再统一抽壳,就自动出来了。

楼主:
细节太多,比较繁琐

楼主:
@铃铃铃lj

网友B:
好奇的是,吸塑盒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的是,吸塑盒是怎么设计的

设计是说画图吗?

楼主(2019-09-27):
有大侠是做吸塑模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筋怎么抠掉?

放样-草图一个半圆,一个点,再加一条中心线(90度圆弧加上延长线,如果圆角处的“筋”截面也是渐变的话),如果是一样的那就简单了,圆角部分旋转切除,侧面的“筋”直接放样